楼主(2008-08-05):
描述:图1
描述:图2
描述:图3
描述:图4
描述:图5
描述:图6
要完成这样的控制.油泵启动,油缸进向电磁阀得电,油缸伸出,退向电磁阀得电,油缸退回.进退向电磁阀在电路上是互锁的.如图所示,

在MCGS中做了这样几个按钮.想实现这样的操作,油缸的活塞杆有两种控制.(1)按油泵下的启动,停止,现场油泵启停,按进向启动停止,现场油缸

的活塞杆伸出,停止.退向的开关同理.(2)按回转窑下的启动,油泵启动,活塞杆按一定时间,往复运动.按停止按钮,油泵,活塞杆都停止.图2指令位

问题:按回转窑下的启动,油泵启动,活塞杆按一定时间,往复运动.按停止按钮,油泵,活塞杆都停止.此控制已经实现. 但是单独按油泵下的启动,停

止按钮,进向启动停止按钮,退向启动停止按钮现场机械未动作,但是梯形图信号已有,见图2,图3.这是为什么?在不同条件下要输出同一个Q点难

道不可以吗?

楼主:
附件: 现场PLC.rar (266 K) 下载次数:364
附件: 中兴焚烧炉20080805.rar (112 K) 下载次数:376

网友A:
在不同的条件下输出同一个点当然是可以的,否则还谈什么控制,但是要避免双线圈这个问题,西门子比三菱更“恶劣”的是,并不对双线圈输出提出警告,而且在编译时不会出现错误。

关于双线圈如何避免,恐怕本论坛三菱PLC有诸多讨论。

以上~~~

楼主:
图3,图4中Q7.7线圈输出,它们是在不同条件下的输出,不是双线圈啊?

网友B:
顶3楼

图3和图4里有两个Q7.7

西门子PLC只要有双线圈,肯定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3楼

图3和图4里有两个Q7.7

图3中的Q7.7是按图1中油泵启动时输出的

图4中的Q7.7是按图1中自动进料启动时输出的

两种情况下都要能输出Q7.7,该怎么写指令

楼主:
以恒说并在一起,或者使用置位或者复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