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的LAD条件判断指令求助

楼主(2008-08-05):
在S7-300中要有没有好一点的LAD条件判断指令,
如高级编程语言中的
IF T1>30 OR T2>30 OR T3>30
.....
ENDIF
把这样的条件判断写在同一个NETWORK中
因为在3个温度满足时,要执行相同的动作.虽然写一个后,其余可copy,paste,但是程序显得很冗长,笨拙.或者有个好用的条件判断
后,把相同的动作写成子程序,重复调用.

网友A:
先前有看到您使用的是S7-300系列的PLC,那么就以S7-300的编程软件Step7作为讨论对象。
Step7中可以使用FB,或者FC来对重复使用的程序作整合,具体使用FB还是FC取决于您的需求,如果您只是需要有一个返回值来表达状态,那么可以使用FC,如果您需要多个返回值的话那么只能使用FB了。
FB会占用到较多的系统资源,当然,如果您熟悉日系的产品的话,会发现西门子的编程方式与日系的大同小异而已。
我所指的日系编程产品是指支持IEC61131的产品软件。
如三菱的GX IEC Developer,富士的D300Win,欧姆龙的CX-ONE,松下的Fpwin PRO等。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