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6):
如下图,要求:
经过某个值时,从R201接通。

但按现在这个程序,很不稳定,经常出现提前动作或动作慢一个周期,大家帮看看是不是程序写法不对。

网友A:
1.应该和R210等这些常闭点有关系吧,看这些点是在什么时候会动作
2.和R14的动作频率也有关系吧,如果R14快速动作,EV1008的值会快速累计,R201可能快速得一下电就没了,外部器件可能都还没来的及反应。
3.不知程序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再强制给EV1008写数据

网友B:
没用过,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C:
看梯形图好像是松下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和R210等这些常闭点有关系吧,看这些点是在什么时候会动作
2.和R14的动作频率也有关系吧,如果R14快速动作,EV1008的值会快速累计,R201可能快速得一下电就没了,外部器件可能都还没来的及反应。
3.不知程序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再强制给EV1008写数据

R14的信号应该稳定,有自锁。
断开的程序也是用比较指令,我把它贴出来吧:
不知道是不是CT没有复位或复位不稳定造成。

网友D:
是松下的程序。松下的不是太了解。等待学习中。

楼主:
楼主两位好眼力,是松下的。
松下不太好用,准备换三菱的了。

网友E:
照程序显示,依次将R210到R216闭合,当经过值中为K2时,将计数器复位,R217不闭合。
不知楼主指的问题是?

楼主:
回楼上的,有的时候R201~208会断不开。

网友E:
R201--208何时断开要看R210--217的状态了(第一个程序中的),只看你的第一个程序,应该在程序的其它部分有相应的条件控制R210--217的开关状态。

网友F:
第一个图中,建议放R208取反到R14后
清除的同时前面的计数也正在进行中,所以就..............软件也要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G:
松下的反应太灵敏了。。有时我计数器按一下,,他会连跳两个数值!!!!加上升沿脉冲也不行!!!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