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变址

楼主(2008-08-06):
PLC中的变址如何应用?她与人机界面上的配方有关吗?与传送的字节、地址等有联系不?请师傅们帮忙哦!像我自己用OMRON的PLC和台湾威伦的人机。

网友A:
D0Z0
Z0=1的时候,D0Z0=D1,以此类推

网友B:
同样也要注意进制问题

网友C:
可以使用变址ZO

网友D:
变址寄存器在传送,比较灯功能指令中。用来修改操作对象的元件号,例如
LD X1 MOV D5V D10Z 如果V=20,Z=25,则D5V与D25是指同一个数据寄存器(5+20=25)
,D10Z与D35是指同一个寄存器(10+25=35)该功能指令执行的操作是将D25中的数据传送到D35中。 我这么说希望你能理解了

网友E(2009-03-07):
楼上说的是对的,就是那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