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带4的问题?请求版主给点意见

楼主(2008-08-06):
现有4台5.5KW的电机,要求都要用变频器控制,它们的频率可以相同.如果每一台电机都配一个变频器,
考虑到电箱空间的问题,就要很大.如果用一台变频器带4台电机,接线方法如图所示.我不需要PID控制,
只要在自动运行中4台电机同时起动,手动状态可以单个起动,KM用PLC的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功率等于
4台电机功率的和.这样接法有没有问题,可不可行?

网友A:
可以的,但配国产电机,选用变频器的容量最好稍大一点。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侧一般不允许接接触器的,这样很容易烧掉模块的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C:
建议给每个电机回路加个热继保护。

网友A:
3楼说的对,加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触器不要在变频器运行中动作,启停和调速由变频器控制。否则容易过流、过压故障,严重的会烧坏。我做一带多时,一般都用于同时启停的,变频器和电机间加断路器,不用于控制。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楼主,我觉得这样接不行的,至少FR-E540的不行。我以前做了个一个变频器,同时控制14个电机,开始和你一样的,但是停止时会报警,变频器输出侧最好不要加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