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软件上问题

楼主(2008-08-06):
初学者请教使用OMRON软件上碰到的问题,如下图
打印出来程序中的疑问
程序中注释请教
先谢谢啦!!

网友A:
a和b应该指的是那个位的a接点和b接点吧,就是其常开和常闭触点分别出现在哪一步的程序上。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2008-12-01):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网友D:
a.b系常开/常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