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线问题?

楼主(2008-08-06):
我有一台机器用的是FX2的老PLC,最近PLC坏了,想买新的也买不到,旧的也没有。想用FX2N的代用,看了看扩展电缆槽有不同。整个换也开支太大,因为扩展有好几个,看看哪位高手能帮我想想办法!小弟先谢了!

网友A:
要不换一下品牌,比如说台达之类的,价格较2N的便宜。而且编程指令和三菱基本一样。

网友B:
我用过,台达的是垃圾,一点也不好用。最后都换了。

楼主:
高手大哥帮忙!!!

网友C:
你看看你用你的机器要用到那些功能啊,

网友D:
总共用了多少点?

网友E:
可以综合考虑,然后再决定

网友F:
1,整个换掉
2,买二手的FX2,

网友G:
建议更换PLC,FX2是老型号了。台达还可以指令与三菱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楼主:
谢谢以上的高手老大们!

网友H:
应该更新换代了!再不更新,以后维修就更困难了!

网友I:
学习了,谢谢兄弟们

网友J:
换个 FX2 的PLC 不就行了 多少点的你说 我都有 以前单位里改造下来的还剩几个 64MR 80MR 128MR 价格你说 QQ657902319 TEL 15901819185

网友K:
还是换个用的普遍的吧,免得夜长梦多!

网友L:
肯定不行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