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软件怎么样使用时序图?

楼主(2008-08-06):
我是新手!请一下高手们,怎样在三菱PLC运行的情况下用GX软件监控时序图?

网友A:
没有用过,再等等,期待着

网友B:
已经连接上PLC的情况下,需要在软件里点在线,再点监控
如果没有PLC,就要安装仿真软件,启动仿真后监控自动开启

网友C:
看图片吧,在右边的两个按钮前面的是监视,后面的是监视中写入,也就是可以在监视的时候修改程序

网友D:
好像没有

网友E:
未曾遇见,帮顶一下

网友F:
你没有装仿真软件!

网友G:
可以考虑用追踪 online菜单----trace

网友H:
模拟软件才有吧!

网友I:
要安装仿真软件才能看到实际的动作。

网友J:
各位师傅,我的积分不够,不能下载三菱仿真软件,有谁能传给我一个吗? QQ33871479 多谢了

网友K(2009-02-27):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监控时序图,而不是监控梯形图!那个我也从来没试出来过,好像提示要划分一定的内存区用来监控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