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如何联调呢

楼主(2008-08-06):
描述:图
本人想使用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进行联调,可是编程完后,提示OS是3的,与GT2的版本不兼容,怎么回事,
恳请大侠指点如何使用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与PLC联调,
使用GT编辑完后保存,启动GX输入关联的程序,启动GX仿真,再启动GT仿真,就可以使用了。谢谢回帖的朋友
[ 此贴被boyun2183在2008-08-07 11:36重新编辑 ]
知识改变命运

楼主:
期待着。。。。。。。。。。。。。。。。。。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A:
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看样还是要找到相同版本的软件

网友B:
你的程序可能是从机里传上来的,重做就可以模拟

网友C:
触摸屏软件有一点很不好, 几个版本不兼容, 甚至2.19和2.33都不兼容.
哎...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是的我的程序是现在别的机子做好的,有触摸屏的,可能是这个原因,现在我再试试看看能不能仿真了。用GX仿真7英文版与GT仿真中文版还不兼容,真是奇怪。
知识改变命运

楼主:
谢谢ASER网友,方法很正确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D: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E:
唉,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F:
触摸屏还挺麻烦的!

网友G:
我下载的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安装,老提示插入关光盘

网友H(2008-10-0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I:
为什么我的启动GT和GX仿真是显示,只能用一个呢

网友J(2008-11-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到现在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K: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按着一楼的说法做了但是还是不行,我把‘选项设置’里面的‘通讯设置’的‘连接方式’由GXSimulator改为CPU倒是能启动仿真,但是仿真画面上只出现了一行文本,我设置的指示灯全没有显示。

网友L(2009-02-14):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两个版本不兼容引起的
换个兼容的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