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6):
我用的PLC为FX1N,用D256---D7999内的数据寄存器作为参数设置用.参数设置是通过触摸屏设置的.我的一个客户今天说触摸屏的参数全是?????号,所有用数据寄存器作为显示在触摸屏上的都是??????号.用电脑在线查看,数值不是完本设置的数值,而且都溢出的.设备已用了一年多,开始一直都是好正常的,没有出现上述情况.但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用,重新上电就是出现??????号了.我怀疑是电容保持用软元件这一点,因为它们只能保存10天.但我也不肯定,而且,就算10天过后不能保持,也不应该是一个溢出值吧,应该是0吧?也怀疑是不是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很烦恼,客户一直在叫我要快点找出问题.

请高手,版主进来帮忙解决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FX-1N FX-1S的都采用法拉电容,故只能保持10天!加用FX1N-BAT可解决

楼主:
1数

这是不是引起数据溢出(全是?????号)的原因呢?

楼主:
FX1N-BAT是什么?我找不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