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不解,请各位大哥指点

楼主(2008-08-06):
各位大哥,晚上好,小弟初用欧姆龙CPM1A系列的PLC,有问题想请教。我是修改机台,刚开始是另一个人写的程式, 我要修改它,第一次下载提示说有密码保护,破解之后程式可以下载,但是我又一次去下载提示说还是有密码,我用上一次破译的密码还是不行,不解?然后又破解,密码和上次不一样,我也没有修改密码怎么会出现不同的密码呢?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A:
CPM1A的密码是在程序和第一步用 AR10.01和FUN49的指令来配合的。你的程序FU49的设定值是不是变成的DM区的,如果是的话,有可能会在别的地方被修改密码。查一下在哪里还调用了那个DM区。

楼主:
程式上面有一个,不过现在搞清楚了。谢谢

网友B:
是有这么一回事的 但不知道是写在那一个DM区里 从DM区也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C(2008-09-07):
路过学习了
欧姆龙不解,请各位大哥指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