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各位!!

楼主(2008-08-06):
请问如何计算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转速呢?
假如我频率是K1500那他的转速是多少呢?有什么公式吗?
在下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和细分数有关。
比如步进电机设定步距角是1.8度,则它是200细分,也就是说200个脉冲数目,步进电机就能转一圈。如果运行频率是1000Hz的话,也就是5转/秒,也就是300/分。
伺服电机也是一样的道理。
下载积分:+1(王睿)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
顺祝你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