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6):
请问pro face人机串口通讯线,如何通过这条线直接修改或监控PLC(三菱PLC)谢谢!

网友A:
這個功能只能在不帶網卡的人機實現!
附件為人機設置圖片,參考一下!

网友B:
请先在网上找一下,再问多好。在软件ProPBWin C-Package03 通过屏GP2301跟三菱FX2Nplc通讯时,发现连接不上。后在模式设置里选择“内部2端口”就可以了。

楼主:
本人接触的都是PLC是三菱A系列和Q系列的,GP2500和GP2600系列,都是带网卡的,在离线模式下一直找不到2PORT设置,原来是不带网卡的人机才有此功能,非常的感谢!

网友A:
引用第3楼goldern23于2008-08-07 21:51发表的 Re:请问pro face人机串口通讯线,如何通过这条线直接修改或监控PLC(三菱PLC)谢谢 .. :
本人接触的都是PLC是三菱A系列和Q系列的,GP2500和GP2600系列,都是带网卡的,在离线模式下一直找不到2PORT设置,原来是不带网卡的人机才有此功能,非常的感谢!

不过带网卡的可以通过网线上传人机画面!

楼主:
呵呵,而且传输速度比串口速度快很多哦。

网友A:
引用第5楼goldern23于2008-08-09 22:23发表的 Re:请问pro face人机串口通讯线,如何通过这条线直接修改或监控PLC(三菱PLC)谢谢 .. :
呵呵,而且传输速度比串口速度快很多哦。

是的,听说用网卡传不太稳定!

网友C:
我也在找

网友D:
我也在找

Quote:引用第5楼goldern23于2008-08-09 22:23发表的 Re:请问pro face人机串口通讯线,如何通过这条线直接修改或监控PLC(三菱P

楼主:
我传过,有通过交换机的会比较不稳定,有时会出错,用跳线的网线单台的电脑对pro face比较稳定,至今还没出错过。

网友A:
引用第10楼goldern23于2008-08-12 09:36发表的 Re:请问pro face人机串口通讯线,如何通过这条线直接修改或监控PLC(三菱PLC)谢谢 .. :
我传过,有通过交换机的会比较不稳定,有时会出错,用跳线的网线单台的电脑对pro face比较稳定,至今还没出错过。

還是用串口,比較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