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2N PLC和4台带有RS485接口的设备的通信

楼主(2008-08-07):
大家好!
现有一台FX2N PLC要和4台带有RS485接口的智能设备通信,此设备可以分配ID号,其主要功能是把称重传
感器的0-10mV电压信号线性转换为一组数据送出来。请问是直接用RS485BD通过RS485总线把它们连接起
来,还是先用RS485/RS232转换器把智能设备的信号转为RS232,然后再配4块FX2N-232IF来实现,还是另有
其它办法呢?谢谢!
邮箱:
lyrun1120@163.com
[ 此贴被lyrun在2008-08-07 10:32重新编辑 ]

网友A:
1 带通讯的 用RS485BD连接。
2 如果有变送器,能输出标准的信号,可以用模拟量模块。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称重传感器送出来的信号是0-10mA的,用模拟量模块的话可以达得到要求吗?

网友B:
正常模拟量模块能接收0-20mA,4-20mA,0-10V,0-5V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