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自学PLC,有些问题想问下。下面是我编的交通灯程序

把比较指令改成小于或者大于,而不是小于等于或者大于等于,就有问题

能否帮我分析下原因。

楼主:
太简单了?都懒得说呀?
别这样嘛
[ 此贴被liuxl在2008-08-08 09:56重新编辑 ]

网友A:
1.Q都代表什么意思?
2.有什么问题?

楼主:
Q代表交通灯, 南北向 Q1 Q2 Q3代表红  黄  绿
Q5 Q6 Q7代表东西方向的红 黄 绿
问题就是 比较指令 必须是大于等于, 不能是大于

网友B:
你可以将大于等于,与小于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