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打开程序时传输设置是灰色的不可用,新建项目时不存在这个现象

楼主(2008-08-07):
GX打开程序时传输设置是灰色的不可用,新建项目时不存在这个现象
在线等
[ 此贴被amen2008在2008-08-07 15:52重新编辑 ]

网友A:
你切換成讀取模式或者是寫入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多琢磨功能是好事,反正又不花银子。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楼主要养成个好习惯,运行写入后一定要先把这个模式关闭,退出程序,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如果碰上,我的办法先模拟再转写入模式.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