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触摸屏

楼主(2008-08-07):
屏的按钮怎么做啊

网友A:
就那么做啊

网友B:
有触摸屏编程软件的,你仔细学习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引用楼主j-z-j801010于2008-08-07 17:03发表的 触摸屏 :
屏的按钮怎么做啊
手冊多看看,這樣學起來更容易些!

网友E:
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就有“位开关”和“字开关”。
只要将“位开关”放置于你所设计触摸屏上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