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如图所示LAD指令怎样输入?

楼主(2008-08-07):
想把Q7.4的开点连到Q7.6开点的后面,该怎样操作?

楼主:
怎么连都只能连到Q7.4开点的后面

网友A:
为担心您无法明白且我无需去截获过多图片,特给您制作一个视频。
以上~~~

网友B:
按住SHIFT键,单击第三行Q7.4的尾部,在单击第二行的头部,这时两个点击的部位会反色显示,然后去编程指令输入那一行点连线键,就是两头有个叉叉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