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楼主(2008-08-07):
请教斑竹,为什么编程软件一定要追求高版本呢,我想能适应所有plc的应该就可用了,高版本有什么好的地方.请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A:
高版本才能适应所有型号plc呀

楼主:
8.3已经有FX3U了,一般都够用了.不知FX3G要什么版本

网友A:
8.72A

网友B:
引用 楼主:
8.3已经有FX3U了,一般都够用了.不知FX3G要什么版本
這個
就是你所要的,不過是升級版,要先確定安裝了V8安裝主程式後方可安裝升級程序!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8-08 11:25重新编辑 ]

网友C:
高版本适应较新型号plc,支持更多快捷键滚轮等,用起来比较方便。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现在装的是8.52.诚如版主所说,有滚轮,注释显示还可选,能多看几行。蛮不错的。

网友D:
不明白,先試下

网友E:
谢谢各位了。我现在装的是8.52.诚如版主所说,有滚轮,注释显示还可选,能多看几行。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