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定位模块控制详细资料

楼主(2008-08-07):
本人以前没做过带伺服方面设备,最近公司要自己做一套,使用定位模块控制的,请问哪里能找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最好是有程序举例的,谢谢!

网友A:
你要什么定位模块的 一轴就用10GM就可以了 两轴可以用20GM 如果多轴且要连动就选高端点的PLC吧
如果不用插补运就用FX3U发脉冲定位 最简单了

网友A:
在工控人家园找一下吧 很多的

楼主:
使用的是Q02CPU,两轴的,及pro face触摸屏,谢谢!

网友B:
那就用QD75吧!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90.html

网友C:
四楼兄弟说的好,可以用QD75M组建sscnet三菱网络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