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FX-4AD-PT模块连接PT100,已经用了2年多的时间,正常,最近PT100有问题进行了更换,怪现象随之出现:当温度大于0度时正常,一旦小于0度,模块所得到的数值便突然减小到-400多度,这能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说明:是三线制的PT100,该PT100在别处用是好用的。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擾?

楼主:
不太可能,我当时试了,原先PT100连到模块有一段距离,后来我直接将PT100连接到模块上,人为对探头进行温度的升降处理,还是一到0度以下时就开始不正常了。

网友A:
那有沒有換個通道試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人,问题解决了,是连接电缆的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人,问题解决了,是连接电缆的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你不是說將PT100直接接到模塊上的嗎?

网友B:
质量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說將PT100直接接到模塊上的嗎?

哦,是指模块连到PLC主单元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