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USB转R232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8-08-08):
在使用USB转R232线缆时传递PLC程序时,为什么老是要将COM1口换成COM4口,设定好后下次再传时它又自动换回COM1口。请问能用什么方法将使用USB转R232时固定为COM4口,不要每次都要改来改去。??????

网友A:
呵呵,不带串口的本本还真是麻烦!

网友B:
好像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好象有的编程软件自己记忆上次用的串口号

网友D:
是你的USB转串口为COM4吧
可以改成将其改为COM1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硬件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选择你的USB转串口的设备,选择:端口设置——高级,在这里把你的USB转串口设定为COM1就行了。

网友E:
在电脑中把这个com口改成什么号都可以,很简单,搞工控不学搞一下电脑很吃亏,这个com口不算是麻烦.其它的才是

网友F:
是吗,我学一下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