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紧急求助

楼主(2008-08-08):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西门子S7300的模拟量输入问题,忘能指教!不胜感激!具体如下: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 331-7KF02-0AB0,输入方式我硬件组态和模块拨码均设置的4线制电流输入模式,传感器信号为4-20ma,量程为40MPa的压力传感器。可是现在出现了读取值(经计算后)为47.71,把输入信号从模块上拆掉后依然为此数值,更换新模块后依然如此。程序应该没问题,在信号没有的情况下为何出现此情况?希望能得到高手的帮助

网友A:
那是断线信号,请您仔细核查您的接线方式……当模块上无接线也会出现此情况。
建议您仔细看看西门子的模板规范手册。
以上~~~

楼主:
谢谢,我仔细看看。我在以前遇到的断线或者直接拆线后显示的是-47.71(传感器都一样),有点晕。
紧急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