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这条指令为啥输不进去?

楼主(2008-08-08):
用GX软件编程时,(FX2N) 输入 MOV K0 Z0 这条指令时提示错误!谢谢指教!

网友A:
不会是把字母O当成数字0输入进去了吧

楼主:
不会把O当成0的,要不试试!

网友B:
不是可以呢吗 我估计你把0写成了O

网友C:
应该是把0写成O了。

网友D:
不会把O当成0的,要不试试
我也写错过.当时不知怎么了出错.以为程序编错了检查后又写一遍,对了,仔细想想是O写错了.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E:
有时候O和0要分清楚才行的,要不都不明白错在那里,好像我以前设置那个温度模块也是这样,人家是TO,我写的是T0,一直都不明白错在那里了

网友F(2009-03-04):
编程序都要很小心,考虑得很周到才行啊

网友G:
笔误,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