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8-08-08):
我想请问一下前辈老师们,你们能告诉一下我,PLC的上面的L,N是什么意思,还有PLC接电源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A:
就是交流电源输入端,你最好是看看相应的硬体手册

楼主:
哦,谢谢你,硬体手册是什么东西啊,能买吗?

网友B:
到这边下载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23.html

网友C:
不是把,你是没接过吗

楼主:
没有啊,刚刚开始学啊,再说也没有PLC让我试,不过现在知道了,谢谢你们

网友D:
电源电压ac220v L相线N零线 好好看一看手册
要认真呀

网友E:
比我还新手!!呵呵

网友F:
PLC那里买的,买的时候自带了使用手册,里面就可以看到接线

网友G:
还是要好好学习拿。

网友H:
你用的是AC220直接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