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8-08):
各位大侠,我是PLC初学者,用的是s7-200 CPU224xp,我学习时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不了,请求帮助,谢谢!题目是:
要求按下启动按钮,8个灯依次亮,间隔1秒,循环进行,直到按下停止按钮。我自己编的程序是:
Network 1
LD I0.0
R Q0.0, 8
Network 2
LD I0.0
O M3.0
AN I0.1
= M3.0
Network 3
LD M3.0
AN T37
TON T37, 10
Network 4
LD T37
SHRB M3.1, Q0.0, +8
Network 5
LDN Q0.0
AN Q0.1
AN Q0.2
AN Q0.3
AN Q0.4
AN Q0.5
AN Q0.6
AN Q0.7
= M3.1
可是执行不了,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A:
您的程序过于复杂了,且没有充分考虑到西门子为您提供的便利性。
请您参考以下程序,I0.0 启动按钮 I0.1 停止按钮,Q0.0~Q0.7为输出。
NetWork1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EU
MOVB 1, QB0
Network2
LD M0.0
AN T50
TON T50, 10
NetWork3
LD T50
RLB QB0, 1
NetWork4
LD I0.1
R Q0.0, 8
以上~~~

楼主:
请问楼上的大侠:你编的这个程序用的哪个版本?我用那个仿真软件仿真时,总提示:
An Un-recognized instruction exists in the program
The PLC has been placed in STOP
好象是不识RLB指令,我改成SLB后,可以执行了,但是不符合题目要求,程序只能使Q0.1--Q0.7按次输出一次,不循环输出
[ 此贴被lzf12345在2008-08-09 08:54重新编辑 ]

楼主:
谢谢2楼的高手,问题解决了,你的程序正确,我仿真时的版本是CPU 214,改成高一点的版本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