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0MT能直接接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8-08-09):
这个型号好像能直接驱动2个伺服吧。
但听说2N,定位指令用不了,如原点等。
[ 此贴被farness在2008-08-09 09:44重新编辑 ]

网友A:
发脉冲就能够驱动伺服,但是脉冲的频率很低
2N不支持定位指令和原点回归的,两轴的建议加一个FX-20GM

楼主:
打算选3U的,因为1N没80点的,不知道3U-80MT跟2N的80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B:
这边有参考价格
http://ls.ymmfa.com/j1.html

网友C:
可以考虑FX1N-60MT加扩展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D:
最好用FX3U-MT的 可以驱动三轴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D:
对了 还支持原点回归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