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C-LINK如何与伺服通信?

楼主(2008-08-09):
我现在在学习通信,我想设计一套系统,用CC-LINK 与32台的伺服放大器做通信,连线方面已经搞好,但是在编程上不知道如何读出写进伺服放大器里面的资料,我用的是Q系列的Q02CPU。麻烦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还不知道配置!CCLINK连的是定位模块还是伺服?什么伺服?

网友B:
对,楼主,你用的是什么伺服,你用的伺服支持CC-LINK协议吗?支持CC-LINK远程智能站用吗?上面可以拨波特率和站点吗??
如果支持当然控制起来比较简单了

楼主:
我用的是J3,是支持CC-LINK 的协议,但是如何读写里面的参数?

网友C:
网络参数中设置 相应的参数 把J3当成一个远程智能站去用 就可以了 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