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PX-Developer的一些問題~站長,斑竹進 ~急~

楼主(2008-08-09):
我有個問題,我電腦上裝有一個使用版的PX-Developer,版本號是Version 1.18U,編了一個程序,里面用到了一個模塊叫自由度型高功能PID控制模塊(P_PIDH_T_)
剛在本站下了一個站長提供的PX-Developer正式版,版本號Version 1.03D,打開原有程序后出現3處錯誤,檢查后發現是現在的版本沒有P_PIDH_T_該模塊,麻煩問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急

楼主:
在線等,急~

网友A:
那就升级到等于或高于1.18的版本

网友B:
找不到的话还是暂时用回你的试用版吧

楼主:
问个傻傻的问题,如何升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个傻傻的问题,如何升级呢?
沒有升級軟件如何升級,所以下載升級版的軟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