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9):
请问各位楼上的,m8002可以在后面接上升沿的脉冲作为脉冲触发的条件吗?因为前几天我试过一次,第一次可以,但第二次模拟时又不行了,很郁闷,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在后面加上升沿脉冲没有什么意义吧.M8002本来就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后面加上升沿脉冲没有什么意义吧.M8002本来就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

同意,不过好像2n的可以直接用m8002上升沿脉冲。

网友C:
M8002 直接产生一周期脉冲  后面加上升沿脉冲好象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D:
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意,不过好像2n的可以直接用m8002上升沿脉冲。

网友F:
没有意义

网友G:
这是一个特殊指令!!应用在开机时,系统初始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