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CPM1A

楼主(2008-08-09):
各位大哥,晚上好,小弟第一次用欧姆龙的CPM1A的PLC,编程软件用的是7.1的,想知道可不可以模拟呀

网友A:
这款PLC不支持模拟

网友B:
这款PLC不支持模拟,只是调试功能的话,可以转换成CJ/CS系列的PLC,就可以模拟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