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9):
我用威纶EB500 V2.7.4编程软件从威纶MT506MV5触摸屏里读出了程序,可是反编译后里面的字体都是乱码,后来我又用EB500V2.7.1,结果还是一样,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里的语言设置没用设置成“东方语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的软件里设置的是东方语言。

网友B:
就是版本不一样造成的这样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原来显示的是不是繁体字?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应该是你的操作系统缺少,原编程者系统的语言,要相改变,只有一个一个去改,其实不改 下到屏里  显示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原来显示的是不是繁体字?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应该是你的操作系统缺少,原编程者系统的语言,要相改变,只有一个一个去改,其实不改 下到屏里  显示的也是正常的。

支持以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热心帮助,小弟学习了,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一样一样改了也不行.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F:
看一下触摸屏用的是什么语言,然后把操作系统改为相应的语言,重起PC,在上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是编译,反编译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