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

楼主(2008-08-09):
GT1150,Q02H连接,在GT1150上USB口不能与PLC通讯,后又下了FX的通讯,居然可以了,...........晕

楼主:
232跟PLC通讯了,只能用USB口。

网友A:
你把GT1150上USB口和PLC的USB连接起来了吗?

楼主:
GT1150上USB口与PC通讯

网友A:
如果是只传FX的通讯驱动,却能和Q02H通讯,这是不可能的。
但GT1150可以传四种通讯驱动的,你又传了FX的通讯驱动,并没有删QCPU的驱动。
所以要确认用的哪个驱动,要进入GOT的系统菜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