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的CPU能否在CPU的DIP 开关不打STOP状态下将PLC程序灌进去

楼主(2008-08-09):
请问三菱Q02(H)的CPU能否在CPU的DIP 开关不打STOP状态下将PLC程序灌进去?

网友A:
三菱编程软件支持监控写入
先把程序上传到电脑
然后点监控中写入
再修改程序不用动开关

楼主:
因为有时PLC程序改动的地方比较多,而且相同设备比较多,一台一台在线修改效率非常的低,每次都去打STOP,比较麻烦。

网友B:
你是说整个程序被替换掉,你在写入的时候会提示你进入停止输出状态,你只要选择‘是’,写入完成后在选择‘是’,就好了,不用去拨动STOP开关,切记设备不要在运行中写入!

网友C:
多谢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