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转串口的通讯线有时经常连不上,有何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09):
使用USB转串口的通讯线,有时经常连不上,有时连上了过一段时间又会断线,有何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A:
你的USB转RS232可能有问题,买一根好点的试试

网友B:
不知你的USB转换线多少钱?如果是三十块钱的话那可能不是很好 我前段时间刚买一根也是 现在买了一根贵一点的就稳定了 哎 白白扔了30 块 就是一份价钱一份货的道理

网友C:
同样受到过!
共同进步

网友D:
数据线质量太差,买一根好的,大约在一百元之内
yanzhi2008

网友E: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F:
我买了一根15块钱的,不怎么好用!

网友G:
买一根好点的线就能避免 我用的是台湾Z-TEK 当时买的90大洋
到现在还没出现掉线

网友H:
驱动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I:
现在可以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只种问题在现在的工业控制中经常遇到,有两种解决方法,一,加PC扩展条,二,是换专用串口接口

网友J:
我的电脑也有这样的问题总是出现蓝屏死机,给电脑厂家打电话说是兼容性问题没办法解决。哎我这台方正笔记本现在只能做家用啦

网友K:
我买一根150 ,非常好用

网友L:
要安装USB驱动。
相信自我!

网友M:
有同感,俺买了一根160大洋
没有掉线现象

网友N(2008-09-08):
我买的花了一百多 还 可以 愿来买跟20快的连机都连不上

网友O(2008-10-21):
线的质量不好

网友P:
买一条好的线,装个好点的系统

网友Q:
买个好的吧

网友R: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S:
重新练习下载一下,再修改程序后上载试试。

网友T:
我的20元感觉良好!

网友U:
用PCF转串口卡

网友S:
用串口服务器也可实现!

网友V:
我用串口的,不用担心掉线
wuqiabin

网友W(2008-11-26):
数据线质量太差,买一根好的,大约在一百元之内

网友X:
感同身受。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Y:
如果电脑有串口,就买一条SC-09
如果电脑没串口,就买一条USB-SC-09
稍微做些设置就行了,买的时候都会附电子档告诉你安装和设置的方法。
暂时还没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Z:
买一条好一点的,采用欧姆龙芯片的,在130左右吧,我用了,挺好.北京东路赛格电子市场5楼有专卖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