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的安装

楼主(2008-08-10):
我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我在网上下了PLC编程软件.我装上没有用啊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要是不可以用呢 就是你的系统和编程软件不符了 需要换系统或是换编程软件了 还有就是安装的顺序 不要弄错了 谢谢

网友B:
先装环境,然后再点击安装程序,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