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问题

楼主(2008-08-10):
三相异步马达,A B C三相
通电测得如下:
A-B 为220V
A-C为380V
B-C为220V
请问是不是马达已经烧毁?

网友A:
可能B相坏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B相错接成接地线了,而且不能反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B相错接成接地线了,而且不能反转的
大多是接线的问题。如果电机问题是送不上电的。

网友D:
是缺相了

网友E:
缺相(小电机)和错误接线都可能出现这种现像。
请问楼主的电机有没有热继电器。如果有应该动作的。
另外可以使用兆欧表测量一下三相绕组的阻值是不是平衡的。

网友F:
有没有用变频器。

网友G:
B相应该有问题!

网友H:
应是缺相

网友I:
5楼说的对,缺相了
马达问题
http://ymmfa.com

网友J:
应该为缺相,最好拆掉电机线量电压,防止电机因缺相烧毁,先撤输入电压,如正常,在测输出电压,一般为接触器触点有一个烧毁,如果是刀闸,有可能事到头有问题,在量一下电机的三相阻值必须一样,量量电机的对地绝缘电阻

网友K:
最好断电测量电机阻值,电阻为8欧左右

网友L:
B相接错了吧

网友M:
电机是怎样接法?

网友N:
缺相造成的,因为供电系统中有电容补偿装置或其他容性的电器在运行中,所以能量出来一个200伏左右的电压

网友O(2008-09-09):
量下电气元件的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 有时候接触不好也会是这样的我体念过的

网友P:
明显是b相缺相了,我在检修时经常遇到,通常是接触器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