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设备按时间起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8-08-10):
请教各位:
比例有5台设备,每台的运行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每次启动都要优先启动运行最少那一台设备,程序该如何写?(FX-2N)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不是很明白 本人学历浅理解能力差谢谢

楼主:
就是有5台设备,原来的记录累计时间都不一样,如果,我要每次都优先启动累计运行时间最少的那一台设备,程序该如何写?谢谢!

网友B:
是不是优先启动时间最短的那个?

网友C:
有意思!兄弟们发挥一下啊!应该是说每次启动都先启动累计运行时间最短那台!楼主最好提供其它4台的启停条件!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楼主有没有上限呢 就是说时间上有没有上限呢 谢谢

网友A:
唉 我使劲的想了好长时间都不行啊 还没有修炼到家啊 等待其他人吧

网友D:
把5台设备累计运行的时间进行统计一下,然后进行比较,选择运行时间最短的作为启动条件!只是一个想法,不知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