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可以带多少个伺服电机,即可以带多少个M4模块??

楼主(2008-08-10):
Q06H可以带多少个伺服电机,即可以带多少个M4模块??

网友A:
Q系列的没用过。
楼主可以查一下使用手册。

网友B:
好像是64塊!

楼主:
06H 与02H 是不是只是程序容量大小有区别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06H 与02H 是不是只是程序容量大小有区别而已
好像是吧!你最好看看相關的硬體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