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

楼主(2008-08-10):
请教高手,我用MT506TV4CN与FX2N通讯时发现从触摸屏输入数据到PLC的数据寄存器时,PLC里的数据放大了10倍。比如我输入的是6,实际到PLC成60了,请问是不是那里设置不对?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数值输入的元件选择了一位小数?这样的话,当你写入6时,实际显示6.0,这个时候PLC认到的就是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