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接PLC上面的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8-08-10):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我想问下连接PLC上面的文本显示器是否要编写文本显示器里面的程序

网友A:
没用过 不知道 等其他人吧

网友B:
如果是文本显示器,如FX-10-20DU就不用编程。如是触摸屏如F930等则需要编程。

网友C:
不知道问我,你加我QQ69305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