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一般热继电器都是三相保护的,单相电机要保护的话能不能只用热继电器三相中的某一相,

网友A:
可以使用。但是应该电源的两条线全接入热继电器。
只要将调整电流范围选择合适就行。

网友B:
一般热继电器是检测二相电流的(一、三相),不是三相;有检测三相电流。
单相电机要使火线和零线都接入(检测二相电流的热继电器时)如下图:
如果是检测三相电流的热继电器,如下图: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1(jyw8888) 热心助人!

网友C:
学见识了,谢谢

网友D:
呵呵,不错不错,问题蛮有新意。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网友F:
不错
嘛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
灵活应用,不错
其实看样子只接一根也行,就在热继电器里面串着走线,纯属个人观点,没试过

网友H:
也可以用熔断器啊

网友I:
一般的 要控制两相
的 。

网友J:
呵呵 有意思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K:
可以的,热继电器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