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8-08-11):
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量程为10吨的压力传感器,想延长它的信号输出线可以吗,如过可以的话最多可以延长多少呢?

网友A:
我做过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4-20mA)电流信号线达近200米

网友B:
视环境而异,我遇到过200多米可以的情况,也遇到过50米之内就不会的情况,特别是延长线的质量一定不能打折哟.......

楼主:
最近没有上网,刚刚看到,实在是感谢几位朋友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