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指令代换问题?

楼主(2008-08-11):
欧姆龙指令KEE HR000用三菱的什么指令可以代换?请帮忙回答,

网友A:
歐姆龍有KEEP指令,而沒有KEE指令。
KEEP(保持)指令相當于西門子的SR指令塊,因此三菱沒有直接的指令替換,三菱需要使用SET與RST來替代。
以上~~~

网友B:
用SET来试验一下,恰好我做的一个练习用到。相当于给某个输出附了一个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