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MR-J2-100A及MR-J2-60A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11):
请教各位大侠有关三菱伺服器MR-J2-100A及MR-J2-60A连接电机都显示R.16报警(编码器错误),更换正在使用的电机上连接,显示一样,什么原因呢?
菲尔特科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專设备制造且承包自動化工程的公司. TEL;13240664621 何生 FAX;0769-85537681
TEL;0769-85537681 E-MAIL;PERIDANDPERID@163.COM

楼主:
菲尔特科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專设备制造且承包自動化工程的公司. TEL;13240664621 何生 FAX;0769-85537681
TEL;0769-85537681 E-MAIL;PERIDANDPERID@163.COM

网友A:
电缆问题

网友B:
我上次碰到是换了个电机。

网友C(2008-10-31):
应该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D:
AL.16或AL.20多数都是电缆问题或接头不良

网友E:
电机到驱动器上的电缆有无问题?或者是否插错孔了!!

网友F:
再检查下驱动器设置吧。我单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无缘无故的驱动器数据设置自己变动了

网友G:
没有遇到过诶,学习了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