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手头有几个复杂的西门子PLC源程序,请问如何去把握其中的结构?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
多谢!

网友A:
逐步加上注释,慢慢就能理清关系了。

楼主:
不是说单个FC或FB,我意思是整个项目的把握,简单举个例子:
比方说设备故障报警FC,各个功能块的组合等等。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项目???

网友B:
从工艺入手,把工艺搞懂了你自然就明白为什么人家要这样来写程序

楼主:
PLC停机对应OB块.doc (29 K) 下载次数:460 话是不错,从工艺出发,但机器太复杂了,从最初的进料、加热到成形,很难理出来。
今天借助网络上的一篇文章,对程序内的OB块有了个大概了解。
与大家共学习!

网友C:
harvezhang:谈一点个人体会,不知道你使用的编程软件是何版本,我接触过S7 V5.1与s7 V5.3两种,比较偏爱V5.3,因为是中文界面(本人英语不好)。这两个编程软件均有程序结构的显示功能,打开要阅读的程序,使用此功能就能浏览程序的概貌。

网友D:
拿出来看看吧!!!

楼主:
fsgfxjt:多谢提醒!
应该说是我太急了,还不能走,就想跑了。
推荐各位学习西门子培训部的培训教程,本人去过西门子上海培训中心学习,培训师讲的,还没有这个教程好。
如果能有相应的实验平台,就是CPU300,IO模块以及光电眼及马达皮带,简直就是绝了。

网友C:
harvezhang:很羡慕有那么好的学习机会!其实利用一台计算机加上编程软件、仿真软件就能进行编程与调试。我也在试着学习300的编程,无意中发现该网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想请教你手上有没有介绍上位机与PLC之间的资料?我的意识是:一般一台自动化生产线,底层控制都是通过PLC控制实现逻辑控制,配置一台计算机及相应的应用软件(例如用DEIPHi编译的软件)即上位机对生产配方、报表进行管理控制。二者之间数据是如何交换?如何定义的?我的邮箱:FSGFXJT@163.com

楼主:
fsgfxjt: :我不知道你的上位机具体概念,但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
设备或线体都采用PROFIBUS DP通讯,设备的实际控制中心是PLC,但是由PLC上的CP卡与电脑(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为控制中心)通过以太网协议连接,由电脑作为人机界面,传输工艺参数及指令。电脑内安插了专门的卡与西门子CP卡通讯,但具体的电脑应用程序是用DELPHI或VC什么的,我就不清楚了。

还有就是通过MPI网络连接PLC和西门子触摸屏,触摸屏当然可以用PROTOOL编辑。

也有用ZNONE的触摸屏和PLC连接,具体的连接好像也是以太网协议,具体ZNONE对应用画面的编辑,我觉得和PROTOOL的编辑大同小异。
以上几种,好像欧洲设备和线应用很多,供你参考。

网友C:
harvezhang:谢谢你的答复,我说的上位机就是和PLC连接的计算机,该计算机内安装一个CP5611卡,利用PROFIBUS和PLC形成硬线连接,实现数据的传输。按我理解,计算机内运行的应用程序属于“计算机软件”专业范畴,所以我们工控技术人员理解上有一定的门槛。我询问的主要目的:是你在西门子培训课中是否涉及该部分理论知识,能否提供一些学习资料?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及其对工艺配方的管理能力与专用的上位机管理,我理解没有计算机的能力大!只能是一些报警提示、简单的过程监控界面。个人理解PLC程序,逻辑控制部分较为好学习,但涉及到数据处理时,不是太好理解。纯属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E:
初学者,太深奥,不大懂。

楼主:
我在西门子培训只是有关STEP 7的基本课程,我手头也没有上位机具体资料。抱歉!

网友F:
首先,把工艺流程,动作等搞清楚。
其次,把需要处理的数据搞清楚,比如需要设置和显示哪些数据,需要不需要报表等;需要不需要更换不同的工艺要求或者不同的产品。
再次,把网络连接情况搞清楚。
然后,开始入手研究程序了。首先是根据图纸把外部I/O(包含模拟量和HMI或者工控机使用的地址)和程序对应起来。然后,根据程序结构——对于一个好的程序来说,结构很明晰功能很完善,由I/O或者其它线索按图索骥,分解不同的块,一一破解。

网友G(2008-09-19):
个人习惯不一样,
就很难找规律了!

网友H:
见仁见智.

网友I:
学了N多年还是初学者,真羡慕这些高人啊

楼主:
从回复来看,LODOY兄是高手,但问题是如果简单的程序,比方说用梯形图表示的几个块的程序,确实是容易理解.
但很多复杂设备,本身开发的时候就有几位或十几位自控高手编写,确实理解上是要经年累月.
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捷径,LODOY兄说的是王道.

网友J(2008-11-24):
是啊,必须从工艺入手

网友K:
需要了解详细工艺!

网友L(2009-03-28):
是的,主要是知道工艺

网友M(2009-05-16):
我对此的理解:看别人的程序,不如自己编程序。当然,有时不得不看别人的。这时需要第一,对此工艺要求明确。二。程序有符号说明。三。逻辑结构明了。四。各FC之间相对独立。我看过老外写的程序,非常清楚明了。而相对我们国人编的程序,哪怕一段小程序,如板式过滤器的程序,不给你符号表,让你一头雾水。程序写的非常的不专业,所有的逻辑控制均写现在一个OB块中。除非你对工艺非常了解,你才有可能也得花很长时间才能读懂。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