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PLC定位指令

楼主(2008-08-11):
这几天正在学习定位指令,在编程手册中有一段写到:"如果指令正在输出中,断开驱动点的话,在监控辅助继电器没有OFF的情况下,指令将不再接受新的驱动."现在我有个问题:"M8147.M8148是自己复位呢?还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编写相关的程序呢?"-------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自己会停的 可以用来监视定位程序是否在运行 M8029 和M8329也好用的 这两个也用得多

网友B:
M8147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