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设定的PLC 里的时间没用?

楼主(2008-08-11):
前几天我给FX-1N的PLC设置时间,重启了以后时间还是没改变.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数据寄存器用错了

网友B:
就是这类情况吧,如果不行的话,更换个延时器也会可以的呀,多看看手册就会明白的,也可以在程式中用8013对其进行复位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