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拖4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8-08-11):
自动时Q0.0有输出四台电机同时启动,
手动时可单台启动,
请大家发表意见可行否?

网友A:
只要变频器拖得动,应该可以

楼主:
是的,变频器的功率应该选不低于四台电机总功率和

网友B: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你如果敢一台台电机启动的话绝对出问题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干.

网友D:
这样不是很好

网友E:
1拖4最好不要

网友F:
没太大的问题我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你如果敢一台台电机启动的话绝对出问题
听起来挺吓人,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G:
如果同时启动4电机必须最好变频器选用4电机总和再高一档就ok

网友H:
这样做变频器的参数就变的没意义了.而且变频器应选用电机功率总和的大一级,如果电机是重载型变频器级别还需要再往上调.这样做貌似可以节约成本,但是对变频器冲击大,维护困难.
如果想四台同时启动时最好先吸合接触器然后再启动变频器,停机时先停变频再断开接触器.至于想手动单独操作某台电机变频就要硬撑着了,而且变频器最好买好点的品牌.

网友I:
呵呵,这样接法,真服你想得出来,我公司就是做变频器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在不考虑功率匹配的情况下:
1\可以用,但是变频器对电机没有一点保护作用.
2\单台电机依次启动的情况下,变频器肯家跳过载
3\四台同时启动时,一定要接触器先吸合.
4\怎么样设,变频器参数都没用,相当于白设
5\四台同时运行时,其中有一台一旦过载或,堵转,电机肯定会损坏,变频器是不会去保护的.
6\............................................等等,太多了,自己好好去想吧

网友J:
3楼说的对 一台台起动会出问题 一拖四可以 但你的线路要改良

网友K:
每个电机一定要加一个热继电机作单保护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L:
可以 不会有危险 但是你的变频器的容量要选择四个电机功率总和的两倍 钱啊 建议你逐台启动 加个台达的小PLC 控制一下接触器 省了一笔钱

网友M:
自动控制只有一个中继你咋完成对四台电机的控制呀。

楼主:
12楼的真是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自动控制只有一个中继你咋完成对四台电机的控制呀。
自动控制中PLC一有输出,KA常开点闭合,KM1~KM4的常开点也同时闭合,在变频器的二次回路中
满足了四台电机的启动条件了

网友N:
变频器很便宜了,每台电机配一个,是最好方按。

网友O:
不可以这样,自动没问题,手动时,你先启动M1,再启动M2.....,变频肯定报警.

网友P:
本人用过一拖二可以用

网友Q:
不可以的,要出问题的,不知道你这样控制的目的是什么,用途在哪,告诉我们,也许可提供你一个更优越的方法.

网友R:
你最好同时启动

网友S:
建议不要这样做,各电机的负载一样的吗?如不一样加减速时间设置有问题,再说在启动变频器时最好把各个接触先闭合

网友T:
没有问题,我起重机电控程序都是这么做的
不过要计算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