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对应的Plc版本

楼主(2008-08-11):
各位大哥:
现在的系统是windows vista,不想更改系统在vista的环境下,运行三菱PLC软件,请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要安装什么版本的,请多多知道.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
[ 此贴被supermart在2008-08-14 13:34重新编辑 ]

楼主:
有同学知道吗,请教.

网友A:
这个好像还没有人用过了 你看看这个行不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2830-keyword-vista.html

网友B:
8.63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再装一个XP或是2K的系统。要不就算三菱的编程软件支持VISTA,但别的品牌的也不一定能适应VISTA,难道楼主用不到别的品牌的PLC或是触摸屏吗?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们公司只有三菱的PLC。

网友D(2009-04-20):
我也遇见过

网友E(2009-06-09):
我也遇见过ww

网友F:
好像是8的

网友G:
用当前经常用的FX软件或GX8.52都可以,不必专门版本的软件,方法是使用Window Vista的XP兼容性功能就可以,具体方法可上VISTA官网查阅XP兼容性功能,FX、GX及触措屏都能用。